RtlAppendUnicodeStringToString会蓝屏?

楼主:
我在驱动里写了个函数如下

VOID SetFuck(PUNICODE_STRING szName)
{
        UNICODE_STRING dst,src,ValueName;
        RtlInitEmptyUnicodeString(&dst,L"",256*sizeof(WCHAR));
        RtlInitUnicodeString(&src,USBSTOR);
        RtlCopyUnicodeString(&dst,&src);

        RtlAppendUnicodeStringToString(&dst,szName);//这句会蓝
}

我在DriverEntry中是这么调用的:

        RtlInitUnicodeString(&uniCode,L"FUCK");

        SetFuck(&uniCode);

蓝屏后我用WinDbg打开那个Dmp文件发现是那句不对,造成了蓝屏。但是在那个函数中定义的UNICODE_STRING就可以顺利的RtlAppendUnicodeStringToString不会出问题,难道不能用参数传递进来连接吗?

网友:
你的缓冲区没弄好,当然有问题

这样试试

WCHAR dstBuffer[256];
RtlInitEmptyUnicodeString(&dst,dstBuffer,256*sizeof(WCHAR));

网友:
注意字符串的缓冲区长度是否容纳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