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atformBulding 中 如何使用远程工具跟踪 Windows ...

楼主(2009-02-27):
在PlatformBulding 中 如何使用远程工具跟踪 Windows CE 应用程序中的内存泄漏编译中出错
在PlatformBulding 中 如何使用远程工具跟踪 Windows CE 应用程序中的内存泄漏
出现这样的问题
.
(要使用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工具来监视当前内存负载
在 Platform Builder 中,选择 Tools |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系统会提示您要连接至的设备。
展开 Windows CE Default Platform,然后选择 Default Device。 )中出现这样的问题The CESH server for windows CE reported the following error:Unable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with the device.
please check serve configuration settings
reported
following
windows
工具
内存

网友A:
你还没有建立一个可用的连接

网友B(2009-10-20):
如何建立一个可用的连接呀

网友C:
How to Use Remote Tools to Track Memory Leaks in Windows CE Applications

网友D:
LZ,你调试用的是开发板,还是模拟器?
如果是开发板的话,需要安装针对开发板的SDK。在使用工具建立连接时,需要选择此SDK才能与开发板建立连接的。

网友E:
主要是没有配置连接属性,一般用Activesync或者TCP连接。

网友F:
1. 确认有物理连接
2. 如果是6.0的话,需要拷贝一个目录到target下,可以参照网上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