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USB HOST驱动问题

楼主(2009-12-03):
关于wince下USB HOST驱动问题
我是在wince下建立一个子工程的方式来实现USB HOST驱动
但是为什么我调用
IssueBulkTransfer
时,会出现错误提示: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ssueBulkTransfer referenced in function OSC_IOControl
而函数
IssueBulkTransfer
是在
usbclient.h
头文件中声明,我已经包含了这个头文件,为什么还是找不到。
高手指点啊!
wince
工程
声明
WindowCE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的IssueBulkTransfer所在的库没有被编译或者没有找到
有时候再编译一次就行了

网友B:
相应的库没有找到,
编译的时候会通过,但是在生成DLL的时候会找不到链接报错。

网友C:
在SOURCE中添加: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d.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client.lib \
就可以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