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调试出现cxx0017错误,变量找不到怎么回事?

楼主:
在进行wince串口驱动跟踪时在watch窗口出现cxx0017错误,有些变量找不到,提示symbol“pSerialHead”not find,还有其他几个变量也找不到,这是怎么回事?我看有些变量是可以找到的,如下面的DevIndex、datasize等。断点设在下面的函数里。望各位高人指教。
HANDLE
COM_Init(
        ULONG  Identifier
        )
{
    PVOID          pHWHead    = NULL;
    PHW_INDEP_INFO  pSerialHead = NULL;
    ULONG          HWBufferSize;
    DWORD          DevIndex;
    HKEY            hKey;
    ULONG          kreserved = 0, kvaluetype;
    ULONG          datasize = sizeof(ULONG);

网友:
貌似是没有给pSerialHead分配内存
你看看正常的驱动不是这样的。貌似有个什么内存分配函数的。

网友:
后面分配了,而且也执行了,如下
pSerialHead  =  (PHW_INDEP_INFO)LocalAlloc(LPTR, sizeof(HW_INDEP_INFO));

网友:
你是怎么调试的?

你的定位异常方法我不懂。

哈哈

我一般看map文件。

网友:
在COM_Init中设断点,连上kitl后就会停在断点处,然后单步调试。就会发现有些变量找不到。

网友:
gooogleman,你所谓的“定位异常方法”是什么意思?看map文件能看到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