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驱动的数据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PCI驱动,功能比较简单 就是:先申请一块大小64k的连续物理内存,当接收到应用程序发下来的数据,将其写入申请的物理内存中,并通知下面的FPGA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等待FPGA返回的中断,当接收到中断后从物理内存中读取数据返回给上层应用程序。现在功能已经实现,就是性能达不到,要求200Mbps,现在却只有100左右。驱动实现思路就是先用memcpy将要写的数据写到物理内存中,读数据用memcpy数据从物理内存读到IRP的buffer中返回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通过DeviceIoControl与驱动交互,选择METHOD_BUFFERED方式。驱动很简单 核心就几条语句,但是速度无论怎样就提不上去了。同样的思路在linux下实现能够达到200。由于刚接触PCI驱动,很多细节还不是很清楚,还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不懂PCI驱动,顶顶,希望高手给予解答,呵呵!

网友A:
METHOD_BUFFERED 对效率有要求最好不要用这种,这种会产生双重开销,从系统缓冲区复制到用户空间,采用直接内存(METHOD_DIRECT)则不用复制,而只是映射到用户空间,所以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THOD_BUFFERED 对效率有要求最好不要用这种,这种会产生双重开销,从系统缓冲区复制到用户空间,采用直接内存(METHOD_DIRECT)则不用复制,而只是映射到用户空间,所以效率最高!

我也考虑过METHOD_DIRECT方式,可是这种方式都是单向的,要么读,要么写,我现在的要求是写入数据后,等FPGA做完后,再返回处理后的结果。这样应该怎么做呢?由于刚接触驱动 很多细节还不懂 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