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RM技术
ARM7的I/O口问题
ljm362430
ljm362430

网友A(2010-05-30):
ARM7的I/O口问题
我用的是三星44B0
1、 假如一个I/O口如G口被设置成输出,同时在G口上又外接着3.3v的电压,那么G口的数据寄存器
PDATG始终是高电平吗? 这里我很不解,G口已经被设置成输出,那么就是CPU往数据寄存器PDATG上写
数据然后输出去,但是这外接的3.3V电压对数据寄存器PDATG有影响吗?
2、 假如G口被设置成输入,那么还可以往数据寄存器PDATG上写数据吗,因为理论上G口被设置成了输
入,数据寄存器PDATG就是对应着外接电路的电平值,CPU再去读取PDATG上的值,但是此时可以写
PDATG吗?
3、下面是我的关于G口的设置,调试结果却很有问题
rPCONG=0x55;//G口4567位设成输入,0123位设成输出
rPUPG=0x00;//全部上拉
rPDATG=0x0f;
我在调试时,在内存里看,PDATG的低四位却一直为E,可是我写的是0x0f啊,应该是F才对啊,我
在想是不是因为外接电路对第0位有影响,可是我对低四位设置的输出啊
请各位帮忙解释下问题的原因,小弟感激不尽!
数据
问题
寄存器
高电平
影响

网友B:
1.假如设置为输出,然后你外加3.3V电压,极有可能烧芯片的IO,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2.一般设置为输入后,你写数据到输出寄存器,是不会影响的,不过也要看具体的芯片,ARM7我没试过,所以,不敢保证。
3。你低四位输出,但是你却看memory里面数据,是不对的,你应该直接检测IO输出电平,输入的时候,才看memory的数据。

网友C:
G口设置成输出,同时在上又外接着3.3v的电压;你知道恒压源(内阻=0)吗?;2个输出端接一起;一个是内阻很小的IO输出,一个内阻为0的3.3V,那个IO端口要流过多大电流?很危险的!

网友D:
谢谢你们的回答,我忘了说了,3.3V电压我是有接10K电阻再接到I/O口上的,所以是不会烧坏芯片的。
对于Peasant_Lee的回答:针对你第二点中说的,那么数据寄存器PDATG里存的值是外接电路输入到I/O口中的数据呢,还是CPU写到数据寄存器PDATG里呢? 针对你第三点中说的,我看memory数据其实我就是看PDATG口的数据,因为ADS不能看寄存器的数据,只能通过PDATG的地址来看PDATG里的数据,所以无论是输出还是输入PDATG的数据是可以看的,并且不管是设成输出时CPU写入的数据还是设成输入时外接电路输入的数据,其数据都是放在PDATG里的

网友E:
假如,输入输出都是同一个寄存器,那么就看你当前是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