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how 播放mp3的问题

楼主: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m_pMediaControl);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 (void **)&m_pIMediaEvent);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BasicAudio, (void **)&m_pBasicAudio);

   long v1 = 0;
   m_pBasicAudio->get_Volume(&v1);
   m_pBasicAudio->get_Balance(&v1);

    以上代码初始化全部正常,但是在调用m_pBasicAudio相关方法时,无论什么方法,都返回E_notimpl 的错误。m_pBasicAudio初始化是成功的,并且调用m_pMediaControl方法都成功。唯独m_pBasicAudio不行。我的环境是wince6.0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解答,谢谢!

网友A:
没有实现相关的接口,音量调节适合底层驱动相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现相关的接口,音量调节适合底层驱动相关的吧。

这个和底层有关系吗,我以前是用同一块开发板,只不过是用的wave api,好像可以调节音量。在控制面板里面也可以调节啊,说明驱动是可以调节音量的吧。

网友:
去看看吧,写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7/27/1712083.aspx

去看看吧,写的很不错!

写的是不错,不过没看出对我有什么帮助,我的套路跟他的一模一样,他写的那些,基本就是msdn上的copy。
我现在是IBasicAudio相关的方法调用失败,像是QueryInterface得出来的对象没有实现接口的方法。我是想问,有没有可能某一个wince 版本的dshow相关组件未实现。

网友C:
关注,驱动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驱动没加?

不可能是驱动没加的,驱动如果这个功能都不加,你所有地方都估计调不了声音了,觉得可能是IBasicAudio组件的实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