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BALL 范例如何编译,如何使用?

楼主:
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BALL目录下的范例如何编译,如何使用,编译出来的文件放在什么地方,什么形式(exe, lib) ?

网友:
每次提出了问题,自已马上就有点眉目了。 但还是想听听别人的讲解.

网友:
记得自己以前玩过是可以玩的.现在忘了.

网友:
看其中的sources等PB编译文件,看看生成的是EXE、还是LIB?

可以试试将相关的源代码加到EVC的空工程中进行编译,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变量和头文件

网友:
PB --> 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  --> Build

生成Lib 文件.

将 Lib 文件 加到EVC的空工程中进行编译 应也可以吧?

网友:
PB --> 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 打开命令行窗口
cd 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BALL
build -r

网友:
不好意思 是build -nmake -r

网友A:
这说明很多问题其实你自己可以解决,不过你更习惯先问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很多问题其实你自己可以解决,不过你更习惯先问人。哈哈

谢谢.

我的想法是:
我从网络上接收到一些视频数据(一包一包的),我想用DShow显示.
听说ball示例 是一个最简单范例, 从中可以了解到source filter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很多问题其实你自己可以解决,不过你更习惯先问人。哈哈

谢谢.

我的想法是:
我从网络上接收到一些视频数据(一包一包的),我想用DShow显示.
听说ball示例 是一个最简单范例, 从中可以了解到source filter怎么写.

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参观下了 ,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