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电阻电容封装

楼主:
本人刚开始做PCB不久,多好多东西都不是很懂,做要命的是那些贴片电阻和电容的封装。不如说什么0603 0805之类的,为没有那位大虾有电阻和电容的值跟封装的对应关系。比如我现在要用10K 2K 8K 22R等电阻,107的钽电容22pF的此片电容220nF的瓷片电容,他们的封装该怎么选呢,我总不能拿尺子去一个一个量吧。
谁有没有这样的对应表或者是计算公式啊,不然该怎么选呢,急。。。。。。。
还有由于单片机的串口不够,所以想分时复用一个串口。为了不产生干扰用74HC03做了一个选择器(就是将两个TXD分别和控制信号与非,然后输出再与非),请问这样做可行么。。。。。。。。。。。
忘了,我邮箱399081034@163.com

网友:
pcb画的久了,你就有自己的封装库了。0603,0805那些封装你可以到网上找到。我记得以前弄这个的时候。
有几个网站比较好,比如www.pcbbbs.com,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网站,忘记名字了。到上面下载一下别人的封装库,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另外就是自己平时画过的库,都保存在自己一个集成库中。时间久了,积累也就越来越多了。另外2@1IC上,这方面的高手真的非常多。

网友A:
可是,现在时间很近。按理说贴片元器件的值和封装还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吧,特别是电阻和电容。比如说电阻和电容值在多大范围用那种封装。。。。。。。。。。。

网友:
我靠,这么快帖子就沉了

网友A:
还有就是,有没有能将5V转为4点几伏的电源芯片。最好是4.2V的,因为GPRS要用到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可以在网上搜素下 常见的器件和阻容的一些原理图和PCB封装;
另外还可以 同一些现有PCB图中,提取所有的PCB封装,用于以后的PCB设计。

网友:
有一个tl431可以调电压的 要加电阻分压到4.2v左右,之前看到过 可以下个手册看看。还有就是封装的话可以按照实物或者手册进行绘制!或者去下一个封装库!最好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有没有能将5V转为4点几伏的电源芯片。最好是4.2V的,因为GPRS要用到

对于5V转4.2V的电源芯片,有很很多,如果电流不大,采用LDO即可。
LDO的优点是导致PCB面积较小,成本低等等。

你用GPRS模块,是否需要实现语音等打电话功能,如果需要,则由于电话接通时,峰值电流非常大,约1.5A,不同GPRS模块不一样,那么最好用DCDC模块,这样热耗相对较小,更为稳定。

可以采用TI或者NS的芯片;他们有非常多这样的IC,比如TPS5430等等

网友B:
俺以前也自己画封装,后来被师傅骂了一痛,茅塞顿开,绝大部分封装库系统中都有了,而且有很大的科学性,反正俺画的TQFP176被证明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以前也自己画封装,后来被师傅骂了一痛,茅塞顿开,绝大部分封装库系统中都有了,而且有很大的科学性,反正俺画的TQFP176被证明不好焊。

系统库中的封装我司从来不用的,一个好的封装不是哪一个公司说好就行了,一定要和自己公司的生产工艺相适应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现在时间很近。按理说贴片元器件的值和封装还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吧,特别是电阻和电容。比如说电阻和电容值在多大范围用那种封装。。。。。。。。。。。

电阻的封装和阻值没有关系,只和功率有关,电容和封装和容量、耐压都有关系,但只要都是一个系列的就没有区别,如0603、0402。

网友:
你用的是PROTEL99 还是 ALTIUM DESIGNER, 我这边有贴片的封装

网友:
我一般是不见元件 绝对不会下封装,哈哈。

网友:
画pcb,建议先看到元件,在画,手里应该常备卡尺;

至于常用封装,画多了,就自然熟悉了;

单片机复用串口,没有必要用74系列的芯片做,可以直接选用双串口单片机来解决,

如果不用双串口单片机,波特率不高的情况,可以用io模拟来实现串口通讯;

建议直接选择适合项目的单片机来解决问题

网友:
电阻值、电容值与封装大小一点关系都没有。举例说:同样是 1K 的电阻,有 0603,也有 0805,同样也有 1206,其它的所有封装都有。

根据你需要的零件功率、耐压等要求,决定你使用什么封装。

这些常用的封装在系统内都有,不会选择嘛就看书,实在不喜欢它的样子就自己画封装。其实画得多了,自己画也不用多少时间,简单封装一天画它一百几十个也不是不可以。

电压转换芯片嘛,那个叫性线调压器,开关稳压器也叫开关转换电路。你要求 5V 转 4.2V,要使用低压差调压器,很多型号都有,上网找找。

网友:
电阻值、电容值与封装大小一点关系都没有。举例说:同样是 1K 的电阻,有 0603,也有 0805,同样也有 1206,其它的所有封装都有。 有道理太有道理 我就跟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