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逻辑的0和1,产生不同的物理信号?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通过键盘等物理工具,可以形成电流的通断/电压的高低;
然后由半导体的一些物理特性,将这些物理信号判决成逻辑的0或1

我想反过来,如何将逻辑的0或1转换成物理信号的?

比如说8个比特 1000 0001 表示将芯片的0和7号针脚置为高电平,
1-6号针脚置为低电平,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
嗯,比如说电信号变成逻辑信号:

按按钮,产生一个脉冲信号=》截获脉冲信号,使得三极管导通=》逻辑1
没有按按钮,没有电信号=》三极管没有导通=》逻辑0

实际不一定如此啊,反正就这意思;
那么反过来,怎么由逻辑1和0形成物理信号的呢?
也就是说,我发送1001,想使得芯片的0和3号脚产生高电平,怎么实现的。

===================================================
我上学的时候玩了,出了校园想学了;
但发现知识极其庞大纷杂,很多时候,就想发帖这个捷径;

希望大家说说啊,先谢了!

网友:
你这个想法太有水平了,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要能交流得有一定基础才行吧

网友:
晕,直接用块随便什么芯片就行了么,你就往一个I/O口写一个数字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你想发送1001的话往一个I/O口直接写一个1001这样不就是PIN0脚和PIN3脚变成高电平吗?

网友:
看你是使用什么的电平啊,比如TTL电平有5V为1,0V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