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REGISTRY上找到GPRS的連線名稱

楼主:
請問各位高手~
現在我已經在手機的"開始"->"設定"->"連線"
中新增一個GPRS連線,名稱為eeworld
那請問一下我在REGISTRY當中如何找到
我在HKEY_LOCAL_MACHINE\Comm\ConnMgr\Providers\{7C4B7A37-5FF7-4bc1-80F6-5DA7870BB1AA}\Connections當中
找到eeworld,可是在同個資料夾當中,還有其他的值
那手機是如何只秀名稱為eeworld的GPRS連線?
感激各位!!

网友:
使用哪个接入点是在“開始"->"設定"->"連線"
中设置的。
就是默认连接

网友:
u大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說~
在HKEY_LOCAL_MACHINE\Comm\ConnMgr\Providers\{7C4B7A37-5FF7-4bc1-80F6-5DA7870BB1AA}\Connections當中
找到名稱為eeworld的GPRS連線,但是在這個鍵值當中~還有其他的非GPRS連線名稱
那在"開始"->"設定"->"連線",名稱為eeworld的GPRS連線是在這個鍵值抓出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