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时间问题

楼主:
问个VC问题  (应用程序通过pci采集板读数据)
应用程序的WM_TIMER在电脑刚开机(开机2,3分钟左右)会被阻塞吗?
我有段定时器(100ms)的执行程序,我想知道这段程序的执行时间。开始time1=GetTickCount(),末尾time=GetTickCount()-time1。
出现个奇怪问题:电脑刚开机(2,3)分钟时间为260ms左右(超过定时器时间,接着过一会电脑就自动重启了);若=电脑开机5分钟后执行时间为78ms左右,读采集板数据一切正常。

这样读出来的时间可信吗?
开始处time1=GetTickCount(),末尾time=GetTickCount()-time1。

高手们帮看看

网友:
你的那个是系统时钟,不是时间,

我猜测,那个是通过时钟,来做延时的,

采集卡一般都带有vc demo,你去看看人家的程序,在人家的程序上改改就好了.

网友:
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么用测试程序运行时间的。
的确是系统时钟,程序段头尾的系统时钟相减不就是运行时间吗?

网友:
WM_TIMER优先级很低

网友:
“超过定时器时间,接着过一会电脑就自动重启了”。这个跟WM_TIMER,或者GetTickCount应该没有多少关系的。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需要进一步分析重启的原因。看看BSOD的信息是什么。应用程序很难吧系统弄重启的。

网友A:
GetTickCount获取时间是没问题的。
Windows是多任务系统,系统中同时运行着很多线程,CPU需要轮流处理,每个线程每次允许执行大约10ms时间,如果线程无事可做,可以主动放弃分配给它的CPU时间。你的程序每次处理需要78ms,实际上是被分成了8次来执行的,运行过程中CPU来执行了其它线程。系统刚刚启动时,要自动加载很多程序,各个程序分别执行各自的初始化操作,占用CPU时间较多,所以你的程序每执行10ms后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后才能继续执行,所以整体过程需要的时间较多。当所有自动加载的程序都初始化完毕后,其它线程占用CPU的时间很少,你的程序在执行过程中被中断的时间很短,所以整体过程需要的时间较少。

网友:
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
顺便问下6楼,如果程序(定时器运行程序)运行时间超过定时器时间(如我的刚开机运行时间为260ms,而定时器为100ms)会引起什么后果?可能引起电脑读写错误而导致重启吗?

另外我分析过dmp文件,说是非分页不足造成io失败,而使关键进程csrss.exe关闭造成系统重启。
谢谢!
引用 网友A:
GetTickCount获取时间是没问题的。
Windows是多任务系统,系统中同时运行着很多线程,CPU需要轮流处理,每个线程每次允许执行大约10ms时间,如果线程无事可做,可以主动放弃分配给它的CPU时间。你的程序每次处理需要78ms,实际上是被分成了8次来执行的,运行过程中CPU来执行了其它线程。系统刚刚启动时,要自动加载很多程序,各个程序分别执行各自的初始化操作,占用CPU时间较多,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