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已给窗口句柄,获取应用程序的主窗口的小图标。

楼主:
用了不少方法都不行
ExtractIcon编译不通过
GetClassLong失败
SendMessage(hwnd,WM_GETICON,(WPARAM)ICON_SMALL,0);   也是失败

用了这个帖子最后回复中的方法http://topic.eeworld.net/t/20061030/15/5119437.html
还是不行,该帖lz说明了原因,但是看不懂改怎么弄。

我现在用如下代码:

  HICON   GetExeSmallIcon(HWND   hWnd)
  {
  TCHAR   szExeFileName[MAX_PATH]   =   {0};
  //if   (!GetClassName(hWnd,   szExeFileName,   MAX_PATH))
  // return   NULL;

  //通过wnd   句柄,访问可执行程序名称。
  DWORD   dwProcessId;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   &dwProcessId);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TCHAR   szBuf[10];
  wsprintf(szBuf,   _T(""),   dwError);
  OutputDebugString(szBuf);

  HANDLE   hProcess   =   OpenProcess(0,   FALSE,   dwProcessId);
  if   (NULL   ==   hProcess)
  return     NULL;

  //GetProcessImageFileName();
  GetModuleFileName((HMODULE)hProcess,   szExeFileName,   MAX_PATH);     //无法获取。
  OutputDebugString(   szExeFileName   );
  SHFILEINFO   sfi;
  SHGetFileInfo(szExeFileName,   0,   &sfi,   sizeof(SHFILEINFO),   SHGFI_SMALLICON);

  CloseHandle(hProcess);
  return   sfi.hIcon;

  }

“缺少进程访问的权限,修改一下security   101b的value   0   --〉1就可以了”

网友:
有难度的一个问题,关注一下

网友:
谢谢ls两位

哎 没人帮忙
加分。。。

网友:
是取得不到进程对应的EXE文件名称么?

网友:
应该是的,因为我直接使用EXE文件路径和名称的时候成功获取过图标

网友:
这个我也没做过呀,只是在本进程内取得过,

网友:
你要取的是窗口图标还是EXE图标?两者不一定是相同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窗体和程序的图标不见一样。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