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仿真时为什么一开始就会自动出现Disassembly 窗口 ...

楼主(2010-05-28):
Keil51仿真时为什么一开始就会自动出现Disassembly 窗口?
Keil51仿真时为什么一开始就会自动出现Disassembly 窗口?谢谢
仿真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在调试前设置断点?是不是跟上面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B:
是的,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你选择了汇编窗口,你在主窗口右击鼠标,看到有一个汇编的东西打钩了,将它去掉试试。

网友C:
里面有相关的设置,可以设置下就好。
楼主 看看我上传的:
Keil C51中文使用手册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134310

网友D:
始终找不到设置的方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E:
关键这样传图片难很传成功。。。。。而且我家里还没有安装keil,,不过,汇编和c是任意都可以切换的。就设置一下。楼主google一下,看看人家上传的图片,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设置步骤。描述起来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F:
难道你没有"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