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gsm模块连接

楼主:
哪位有wavecom与51单片机连接收发程序的例子,给我看看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就是串口操作而已,只不过发送的内容是AT指令,接收的内容是AT指令的响应罢了

51的串口收发程序到处可见,多入牛毛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是担心实验调试的时候短信话费

网友:
折腾了许久,自己写了一个山寨的串口程序,唯一让我为难的是,必须知道,每个发送过来的字符串的结尾字符才能根据这个判定完整的接收一个字符串,但是gsm模块发送过来的字符串结尾的字符又不一样

网友:
gsm模块给你的字符串都应该是\r\n结尾的,也就是回车换行.你监控"\r\n"就好了.

网友:
串口的程序不需要知道接收的是什么,它只要做到把接收的东西放到一个特定内存里面就可以了。
而做命令识别的应该是另外一系列函数,接包,解析,提取数据等操作。
否则以后你会发现让别人维护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当然对于这个程序来说它不大,看两行就能明白,不过这也算是比较基本的良好的变成风格啊~

网友:
看看下面这个,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ADDR1        EQU                0CFA8H        ;8250
        ADDR2        EQU                0CFA9H
        INTR        EQU                0CFAAH
        LCR                EQU                0CFABH
        MCR                EQU                0CFACH
        LSR                EQU                0CFADH
        MSR                EQU                0CFAEH
;=============================================
                STSF        EQU                20H
                BUF                EQU                21H
;=============================================
                RIF                EQU                00H                ;STSF BIT
                TIF                EQU                04H
;=============================================
        ORG     4000H
        LJMP          START
;=============================================
                ORG            4100H
START:  MOV                DPTR,#LCR
                MOV                A,#80H
                MOVX        @DPTR,A
                MOV                DPTR,#ADDR1
                MOV                A,#12                        ;9600
                MOVX        @DPTR,A
                MOV                DPTR,#ADDR2
                MOV                A,#0
                MOVX        @DPTR,A
                MOV                DPTR,#LCR
                MOV                A,#7
                MOVX        @DPTR,A                        ;no pe, 8 bit, 1 stop
                MOV                DPTR,#ADDR2
                MOV                A,#0
                MOVX        @DPTR,A                        ;no interupt
                MOV                DPTR,#LSR
                MOVX        A,@DPTR
                MOV                DPTR,#ADDR1
                MOVX        A,@DPTR
                MOV                R0,#30H

                ACALL        ATT
                ACALL        DELAY
                ACALL        ATT
                ACALL        DELAY
                ACALL        CLEAR_STATUS
MAIN:        ACALL        CLEAR
                ACALL        ATE
                ACALL        RECV
                NOP                                                ;关闭回显,设断点观察内部数据存储器从30H开始的单元
                ACALL        ATT
                ACALL        DELAY
                ACALL        CLEAR_STATUS
                ACALL        CLEAR
                ACALL        ATT
                ACALL        RECV
                NOP                                                ;发命令AT,设断点观察内部数据存储器从30H开始的单元
                ACALL        ATT
                ACALL        DELAY
                ACALL        CLEAR_STATUS
                ACALL        CLEAR
                ACALL        CGMI
                ACALL        RECV
                NOP                                                ;读取厂商信息,设断点观察内部数据存储器从30H开始的单元
                LJMP        START
;=============================================
SEND:        MOV                BUF,A
WTSD:        MOV                DPTR,#LSR
                MOVX        A,@DPTR
                JBC                ACC.5,SDOK
                AJMP        WTSD
SDOK:        MOV                DPTR,#ADDR1
                MOV                A,BUF
                MOVX        @DPTR,A
                RET
;=============================================
RECV:        MOV                R0,#30H
WTRC0:        MOV                DPTR,#LSR
                MOVX        A,@DPTR
                ;MOV                STSF,A
                JBC                ACC.0,RCOK
                AJMP        WTRC0
WTRC:        MOV                DPTR,#LSR
                MOVX        A,@DPTR
                ;MOV                STSF,A
                JBC                ACC.0,RCOK
                DJNZ        R1,WTRC
                RET
RCOK:        MOV                DPTR,#ADDR1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MOV                R1,#0
                ;RET
                AJMP        WTRC
;=============================================
CLEAR:        MOV                R0,#30h
                MOV                R1,#30H
CLR1:        MOV                @R0,#0
                INC                R0
                DJNZ        R1,CLR1
                RET
;=============================================
DELAY:         MOV R4,#10
            MOV R5,#0
DLY:    DJNZ R4,DLY
                DJNZ R5,DLY
                RET
;=============================================
ATT:        MOV                A,#'A'
                ACALL        SEND
                MOV                A,#'T'
                ACALL        SEND
                MOV                A,#0DH
                ACALL        SEND
                RET
;=============================================
ATE:        MOV                A,#'A'
                ACALL        SEND
                MOV                A,#'T'
                ACALL        SEND
                MOV                A,#'E'
                ACALL        SEND
                MOV                A,#'0'
                ACALL        SEND
                MOV                A,#0DH
                ACALL        SEND
                RET
;=============================================
CGMI:        MOV                A,#'A'
                ACALL        SEND
                MOV                A,#'T'
                ACALL        SEND
                MOV                A,#'+'
                ACALL        SEND
                MOV                A,#'C'
                ACALL        SEND
                MOV                A,#'G'
                ACALL        SEND
                MOV                A,#'M'
                ACALL        SEND
                MOV                A,#'I'
                ACALL        SEND
                MOV                A,#0DH
                ACALL        SEND
                RET
;=============================================
CGMM:        MOV                A,#'A'
                ACALL        SEND
                MOV                A,#'T'
                ACALL        SEND
                MOV                A,#'+'
                ACALL        SEND
                MOV                A,#'C'
                ACALL        SEND
                MOV                A,#'G'
                ACALL        SEND
                MOV                A,#'M'
                ACALL        SEND
                MOV                A,#'M'
                ACALL        SEND
                MOV                A,#0DH
                ACALL        SEND
                RET
;=============================================
CGMR:        MOV                A,#'A'
                ACALL        SEND
                MOV                A,#'T'
                ACALL        SEND
                MOV                A,#'+'
                ACALL        SEND
                MOV                A,#'C'
                ACALL        SEND
                MOV                A,#'G'
                ACALL        SEND
                MOV                A,#'M'
                ACALL        SEND
                MOV                A,#'R'
                ACALL        SEND
                MOV                A,#0DH
                ACALL        SEND
                RET
;=============================================

CLEAR_STATUS:
                MOV                DPTR,#LSR
                MOVX        A,@DPTR
                MOV                DPTR,#ADDR1
                MOVX        A,@DPTR
                ;MOV                R0,#30H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