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应用程序下拉列表框

楼主:
请问在WINCE中,怎么用WIN API弄个下拉列表框
求代码:

网友:
用EVC多简单呀。。。

网友:
用的是VS2008
只用MFC写过一些简单的程序
对WINCE下的应用程序界面编写很纠结

网友:
2楼兄弟
EVC有那个ComboBox控件?

网友:
回复错误居然不能修改

网友:
没看得太明白,直接弄一个 Commbox 不行么?
也可以直接用CreateWind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兄弟
EVC有那个ComboBox控件?

当然有了,就直接用ComboBox多简单啊

网友:
推荐你看看汪兵的教材,有EVC版本的和VS2005的。

网友A:
可是我用的不是EVC,是vs2008,而且我的那个开发的sdk不支持EVC也没有Commbox控件,但是能用Wince下的SDK,因为是在Wince上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用的不是EVC,是vs2008,而且我的那个开发的sdk不支持EVC也没有Commbox控件,但是能用Wince下的SDK,因为是在Wince上改的

不可能吧 ,我在 vs2005上用过

网友:
哦,能否请楼上提示是怎么用的?
本人新手很多都不清楚

网友:
没人告诉我?
不知道CreateWindow怎么弄?

网友:
直接创建mfc 基于对话框的工程,不是有很多控件可以选择的吗?上面就有Combox。

网友A:
关键是不能用MFC啊,估计只能用CreateWindwo(TEXT("combobox"), ...);之类,唉,CreateWindow还不知道能不能显示出来呢

网友:
可以的,楼主不用担心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不能用MFC啊,估计只能用CreateWindwo(TEXT("combobox"), ...);之类,唉,CreateWindow还不知道能不能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