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时不能找到boot.hv?

楼主(2009-01-16):
PB编译时不能找到boot.hv?
在.bib文件中加入了boot.hv:
FILES
boot.hv $(_FLATRELEASEDIR)\boot.hv XIPKERNEL SH
default.hv $(_FLATRELEASEDIR)\default.hv XIPKERNEL SH
user.hv $(_FLATRELEASEDIR)\user.hv XIPKERNEL SH
编译时却提示找不到boot.hv,请问还需要在哪里做设置?
如何

网友A:
你要加入对HIVE REG的支持

网友B:
在pb的组件里面,找到HIVE REGISTER,添加到project才行。

网友C:
你一定设置了,那东西肯定有,他们是隐藏文件,在工具里点文件夹选项点查看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这样你可以在你的下边看到那3个文件

网友D:
添加Hive Base Registry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