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b.h 在Pocket PC 2003里能找到,但在 Moblie6里找不到。

楼主:
新建一个Pocket PC 2003工程,可以包含oledb.h

但新建一个Moblie6只能设备的工程,就不能包含oledb.h 了,

提示找不到文件,怎么解决?

VS2005下。

网友: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新版本不支持了。应该有其他接口可用的。

网友:
。。。

我看到好像是ssceoledb30.h这个文件里面有那些定义。
不过用的是
extern const OLEDBDECLSPEC IID IID_IDBDataSourceAdmin = {0x0c733a7a,0x2a1c,0x11ce,{0xad,0xe5,0x00,0xaa,0x00,0x44,0x77,0x3d}};
这种样子的格式,

当我把这个头文件包含进去的时候,
在用IID_IDBInitialize *pb = NULL;这种的时候,会报错C2065,提示error C2065: 'pb' : undeclared identifier

网友:
COM组件是这么用的么?

网友:
哦,原来如此,已经可以用了。

看来基础知识需要恶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