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20摄像头怎么通过串口把数据传给电脑

楼主(2010-03-16):
ov7620摄像头怎么通过串口把数据传给电脑
摄像头扫描完的数据怎么传给电脑,小弟是初学者,希望各位大侠能给出详细点的说明,最好能给我发份代码,不胜感谢啊,邮箱是jidibinglong@163.com
摄像头
电脑
初学者
邮箱
最好

网友A:
最好采用的USB传输,这样速度更快,相关性能有保证。
当然用串口传输也可以,但是速率不行,会导致一些设计受限。

网友B:
没深入了解过

网友C:
从摄像头 读出来就是RGB原始数据,根据你的分辨率不同,数据量不同,数据串口传输,跟普通的串口通信一样的
这样的代码,只能靠自己写,直接要代码-------------------------------

网友D:
要接个控制器,转换成串口或者USB并口之类的输入电脑。

网友E:
代码是没有滴,不如直接考虑U口。

网友F(2014-06-15):
接个控制器,转换成串口或者USB并口怎么与7620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