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tcpmp怎么实现指定播放窗口BitBlt

楼主:
wince下,我现在需要为tcpmp指定一个播放窗口,请问怎么实现?我在模拟器里面改了一下BitBlt的DC,已经实现了。可是在真实板子上tcpmp没有调用BitBlt,我不知道在哪里为tcpmp指定播放窗口了。俺发现tcpmp默认都是以桌面作为制定播放窗口的。望各位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新建一个子窗口试一下

网友:
“真实板子上tcpmp没有调用BitBlt”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不调用BitBlt如何实现描绘?Debug跟踪了吗?

网友:
To shuiyan,Debug跟踪了,真的没有调用到BitBlt,播放器都已经在播放了。在BitBlt函数的地方设了断点,没有入到断点

网友:
没有调用,可能和播放的视频驱动选择相关

如果选择DirectDraw,可能真的不会调用BitBlt()!

因为在模拟器上没有DD,TCPMP会自动选择GDI、或其它。但如果放在板子上,TCPMP可能会自动选择DD的。

网友:
那请问DD如果修改播放窗口呢?

网友:
DirectDraw直接画的显存里了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zhangting00_2000/archive/2009/04/20/409527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