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硬件图形加速原理?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关于图形显示的问题,碰到图形硬件加速的概念,想问问各位大侠对于一张2D图片如果实行硬件加速,它的处理机制与不实行硬件加速的区别有哪些?不好意思,没有分了。

网友:
赫赫.问到我的专长了.
所谓图形加速,一般都是指加速渲染,比如可以把2D渲染归类为一系列“原语”:画线,画长方形等等。如果是软件自己画,即不加速,则由软件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按照图形算法将线和长方形在“显存”(framebuffer, rendertarget,随便你怎么称呼)上“填”出来;即是由CPU在显存上画出来的。如果加速呢?那么CPU要做的事就很少了,它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告诉“加速硬件”,就是通常意义上的“GPU(图形芯片)”,或者嵌入式的DSP等,你希望画什么就行了,比如emit_prim_command(quad), emit_prim_command(line),具体在显存上将像素“填”出来的工作就是由GPU来完成的。自然CPU的负担少了很多。
还有一种就是upload to screen的操作,这个也可以看作一种原语(抽象),即“BitBlt”,这种操作一般来说就是启用DMA操作就行了。

网友:
那请问大侠:cpu以哪种方式告诉GPU呢?然后GPU得到指令后有进行了哪些具体的操作呢?万分感谢帮忙啊!

网友:
怎么发命令告诉硬件这个依赖于硬件系统设计的。比如mmio,设置gpu的一个寄存器叫“primType”就行了。而gpu得到命令后怎么做就是个图形学的问题,gpu的设计就是对图形学的实现,比如同样的“画线”的算法(设置两个坐标,然后依据dy/dx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raster),软件和GPU的做法是相同的。

网友:
其实都是软件去画,只是软件跑在CPU,还是GPU还是DSP而已,最后大块屏幕刷新用DMA, 如果有GPU,DSP和DMA参与,CPU只管发命令,自己一边闲着,让手下硬件干活。

网友:
引用楼主 wrq19852004 的回复:
最近在搞一个关于图形显示的问题,碰到图形硬件加速的概念,想问问各位大侠对于一张2D图片如果实行硬件加速,它的处理机制与不实行硬件加速的区别有哪些?不好意思,没有分了。

你在什么公司还需要自己捣鼓硬件加速??

网友:
不是,我导师让我把它的基本原理搞清

网友:
说一个最简单得硬件加速吧,用过51控制单色屏么?若果让lcd工作在图形模式下,显示字符就要自己一个个送字节信息,但是工作在字符模式的时候,直接送要显示的字符就行了,这就是相对于图形模式下的硬件加速

网友:
按楼上的说,是不是就类似于找一个单独的 处理器/控制器 做一个 显卡。
然后通过通信,让主控,以简单的发送命令方式取代自行 操作显存 的方式,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