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hive的结构有了解的筒子么?

楼主(2009-09-22):
有对hive的结构有了解的筒子么?
hive和heap的管理结构怎么是一样的?单个的hive文件在ram里是作为一个heap来管理的?
管理
筒子

网友A:
Hive 是 Registry
Heap 是 Memory Management
两个应是不同的吧, 至於 Registry 在 RAM 中是如何管, 这是 filesys 做的, 倒是没研究过.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ls你好,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hv文件的起始位置是一个fslog_t的结构体。在heap_t结构的定义中也包含了fslog_t。
我正在想搞清楚的就是hive内部的结构和实现,以及如何和file system无缝连接到一起的。

网友C:
所以是不是 filesys 去 allocate heap 後, 将 *.hv 载入该 heap 中??
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对, 不过 heap 的管理应与 filesys 无关, 不知这麽说对不对??
不知 LZ 如何得知 hv 文件是一个 fslog_t 的结构体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D:
不是说hv文件整个是一个fslog_t结构体,而是hv文件的头部存有一个fslog_t的结构体,事实上Compact hive实际上就是在compact heap,但是我不知道此Heap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存堆是否是同一个Heap。我感觉heap和EDB,fsvol三者之间有种密切的联系。
ps:我在浏览CE的代码。

网友E:
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hive是通过一个memory map file进行管理的,由于memory map file会涉及到memeory的分配,也应该有些联系,但是具体啥联系,没仔细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