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下如何用SPI一次接收16位數據?

楼主:
各俠大俠:
  我想在WINCE下實現用SPI一次接收16位數據,因為S3C2440的SPI是8位的,而我的設備輸出是16位的,如何寫相應的驅動?用中斷還是查詢?歡迎指教.

网友:
自動先頂下:
  如果採用中斷,連續寫兩次數據,分兩次中斷讀數據,這樣會不會丟掉一個數據?有沒有辦法在寫完SPTDAT後,在原地等SPI是否已接收好數據的標志,如果已接收好,再接收下一個數據?

网友:
最简单的,gpio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動先頂下:
  如果採用中斷,連續寫兩次數據,分兩次中斷讀數據,這樣會不會丟掉一個數據?有沒有辦法在寫完SPTDAT後,在原地等SPI是否已接收好數據的標志,如果已接收好,再接收下一個數據?

spi的数据接收好像不是你说的这样吧?
模式设置好后,数据接受后会被送到fifo里面的,有个检测fifo里面字节数的寄存器,接收一个数据fifo字节数寄存器的值会加一,如果你没有从fifo里面读数据,fifo字节数寄存器的值是不变的,当你读取了,fifo字节数寄存器的值会自动减一,如果为零就是说fifo里面没有数了。fifo字节数寄存器里面有个最大值的限制,好像是64个字节,也就是说fifo里面有64个字节就是fifo满了,不能再接收数据了。

以前搞过2440的印象,有些数据和寄存器可能记得不是太清楚。不过原理大概差不多。

网友:
两种方法:
1.把一个16位数据分2次发送,
2。只能用GPIO仿SPI了,以前我们做单片机就是这样做的,你想传32位数据都可以,你有多大的数据类型就可以传多大数据。

网友:
16位数据只能分两次传送,SPI一次只能发送一个8位数据

网友:
用GPIO模擬肯定是可以的,但我想S3C2440本身自已有SPI接口,如果用本身的資源這樣才是充分利用資源.我的SPI設備是TLC3545,是一個14BITAD轉換器,SPI是只讀的.我想這樣做,做一個SPI中斷流驅動程序,每次讀數據前先寫00到SPTDAT,然後原地等SPI中斷事件,如果中斷事件發生了,說明一個8位的數據已經接收到,我再寫00到SPTDAT,等待第二次8位的數據.我不知道這樣能否成功,還請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