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看看下面是什么编译错误,怎么解决,多谢啦

楼主:
在PPC下编译出现如下编译错误:

2140: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42: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44: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62: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64: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66: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68: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70: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72: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74: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IB_CPU_0/ccIJbaaa.s:2176: Error: unsupported relocation type

网友:
ccIJbaaa.s第2142行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啊,帮帮小弟啊,多谢了

网友:
是否选错了工具链啊。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种情况基本是在编译汇编代码(*.S文件产生的问题)。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很多,因为他是向TEMP文件夹里生成文件,之后看不到这个文件,也不好定位。

我的方法是先通过预编译,gcc系的编译器都有一个 -E 这样的参数,他只将宏产生替换而不实际产生目标文件。
这样你就可以在对应的行号上去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错误。

gccppc -xxxx a.S a.o
gccppc -E -xxxx a.S a.o(这时候产生的a.o是一个文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