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脚的操作

楼主(2009-06-05):
关于管脚的操作
在cypress中对PD1脚进行操作,程序如下:
第一种方式:
while(1)
{
PD1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PD1 = 0x01;
SYNCDELAY;
SYNCDELAY;
}
第二种方式:
while(1)
{
IFCONFIG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IFCONFIG = 0xFF;
SYNCDELAY;
SYNCDELAY;
}
两种方式分别将生成的HEX文件download到芯片中,用示波器测量PD1脚都没有波形输出,希望大侠指点!
对PD1的描述是Multiplexed pin whose function is selected by the
IFCONFIG[1..0] and EPxFIFOCFG.0 (wordwide) bits.
FD[9] is the bidirectional FIFO/GPIF data bus.
示波器
测量
download
function
selected

网友A:
1肯定不对。
既要对IFCONFIG[1..0] 设置2位,也要对 EPxFIFOCFG.0 设置1位。
看起来要社3bit才能。

网友B:
不好意思,第一种方式也是对PD1分别写0x00,0xff
如果我单纯对PD1进行操作,也需要什么必要的设置吗,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C:
是不是有方向寄存器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