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l的pcb打不开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3):
我的protel的pcb打不开是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protel 99 se,前两天它还可以用但是就在昨晚画了个图之后就是打不开pcb了不懂事什么问题,每次打开总是出现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argument”。出现这个后关掉软件要很久。原理图可以打开。我已经卸了几次和安装了几次了。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
PCB
安装
invalid

网友A:
也有可能 是你的PCB已被损坏,
你把你的PCB拿到你同学或者朋友电脑上,打开试试。
如果在他们那边能打开,那就可能你的软件补丁打得不对。
当然也不能排除系统有问题。

网友B:
原理图可以打开吗?
看下是不是里面的封装库被你删了
新建一个PCB试试

网友C:
那时原理图可以打开。
不过现在可以用了。原来是我在卸的时候没有全部卸掉。还留有以前的那一个图的一些生成文件在C盘。现在可以用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真正原因。
经过这次我得到的是如果再出现这个样的问题,可能是自己画的图产生的一些文件引起的。在卸掉软件时一定不要那些文件流在电脑上。这样重新安装它是开才不会出现打不开的问题。

网友D:
结帖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