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做界面那个效率高点?

楼主:
用C#写了个界面,觉得不太好,页面切换比较慢。非托管的MFC用起来怎么样,有没人用过的?

网友:
用WTL或win32
MFC 需要DLL 呀

网友:
MFC的速度应该还行

网友:
win32吧

C#的,领教过,开发很爽,用起来郁闷。

网友:
如果直接用WIN32 API做界面,岂不很麻烦?

网友A:
如果MFC用的精通,差别不大,如果不是,用WIN32API吧如果这个你嫌麻烦就用W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MFC用的精通,差别不大,如果不是,用WIN32API吧如果这个你嫌麻烦就用WTL

不懂WTL

网友:
都差不多,看你做什么界面
做windows经典界面 当然MFC快些罗

如果要漂亮的界面,那都差不多,都是贴图 ,

网友B:
如果纯从速度上说,SDK肯定是最快的。

但是这个“快”,只是快那么一点点。如果实现的不好,这点快肯定就不存在了。

网友:
都差不多 还是用最熟悉的吧

网友:
做界面:
如果是一般的界面,没有什么特效,用用MFC就够了,这样MFC的控件都可以用

稍微炫一点点的界面,就可以用底层的API搞定,这样的话最好自己写一个类似于MFC的消息分发机制的框架,否者贴图贴着贴着,程序就乱了

要很炫的,有两种情况,2D的就可以用DDraw,个人感觉和api区别不大;3D的就可以考虑用DirectMobile或者OpenGL(前提是最好芯片自带硬件加速)

网友C:
2D的就可以用DDraw,用这个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不怎么会用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D的就可以用DDraw,用这个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不怎么会用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没这个必要

网友:
我采用的是Win 32 SDK + “贴图”。
各种方法各的优点。
MFC:容易学,上手快。加一个1M多的dll,不爽。
Win 32:自由,依靠自己的水平。
WTL:没用过,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D的就可以用DDraw,用这个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不怎么会用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CE下DDRAW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D的就可以用DDraw,用这个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不怎么会用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CE下DDRAW好用吗?

只能说可以用

网友:
初学的话用mfc吧,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或者用其他公司的GUI,比如:Q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纯从速度上说,SDK肯定是最快的。

但是这个“快”,只是快那么一点点。如果实现的不好,这点快肯定就不存在了。

说得没错,推荐使用MFC实现,方便快捷,效率也不错。

网友:
如果用MFC,最终发布时不要CE桌面需要特别注意.
MFC有些函数需要EXPLORER的支持.

WIN32效率是最高的.如果你的CPU速度不快,而界面又要做得十分漂亮,强烈建议用WIN32编程.

网友:
建议WTL+SDK

网友:
WTL ATL这样的Win32 Application 比较好点

网友:
WTL!对win32轻量级的封装。
不要再用mfc了,水平很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