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IM300模块通过GPRS发送彩信的问题,谢谢!!!

楼主:
求问SIM300模块通过GPRS发送彩信的问题,谢谢!!!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我买了一块SIM300的板子,用串口与电脑连接。在电脑上用超级终端进行操作
看了网上很多的连接GPRS网关的例子,
AT+CGDCONT=l,"IP”,“CMWAP”
返回OK
再进行拨号
ATD*99***1#
这时就返回CONNECT加一堆乱码 最后是NOCARRIER
如果先进行设置AT+CGACT=1,1
再ATD*99***1#
返回的是CME ERROR:2
请问如何解决???
另外,已经实现将图片打包为mms文件的程序。如果能连上GPRS网关,是否直接用CIPSEND发送mms文件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SIM300发短信、打电话 倒是实现过,
但还没弄过发彩信。

这个楼主在好好看下对应的AT指令手册,看看怎么实现吧。

好东西,MARK
帮顶下。

网友:
呵呵!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友情帮顶,期待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时就返回CONNECT加一堆乱码 最后是NOCARRIER
说明没有载波当然就离线了

网友:
发MMS需要编制MMS协议栈,SIM300等GPRS模块支持MMS,但没有内置MMS协议栈,但自行编制MMS协议栈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要么去选择自带MMS协议栈的GPRS模块,但这类模块很罕见,要么基于GPRS数据传输模式直接传输图片文件,这是最常用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