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正确的源代码??

楼主:
现在我打开位图时,有时候即使地址中有位图,也会显示:"未找到历史记录!"。只要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再点打开按钮,都会显示:"未找到历史记录!",而且过一会程序会显示无法找到正确的源代码。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侠们帮忙看看??

switch(flag0)
        {
        case 1:
                {
                        pathsave1=app->dao1+_T(".bmp");//获取地址
                        bitmap.Attach(SHLoadDIBitmap(pathsave1));
                        if(!SHLoadDIBitmap(pathsave1))
                        {
                                MessageBox(_T("未找到历史记录!"));
                                bitmap.Detach();
                                bitmap.LoadBitmapW(IDB_BITMAP5);

                        }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bitmap.Detach();
                }
                break;
        case 2:
                {
                        pathsave2=app->dao2+_T(".bmp");
                        bitmap.Attach(SHLoadDIBitmap(pathsave2));
                        if(!SHLoadDIBitmap(pathsave2))
                        {
                                MessageBox(_T("未找到历史记录!"));
                                bitmap.Detach();
                                bitmap.LoadBitmapW(IDB_BITMAP5);

                        }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bitmap.Detach();
                }
                break;
        case 3:
                {
                        pathsave3=app->dao3+_T(".bmp");
                        bitmap.Attach(SHLoadDIBitmap(pathsave3));
                        if(!SHLoadDIBitmap(pathsave3))
                        {
                                MessageBox(_T("未找到历史记录!"));
                                bitmap.Detach();
                                bitmap.LoadBitmapW(IDB_BITMAP5);

                        }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bitmap.Detach();
                }
                break;
        case 4:
                {
                        pathsave4=app->dao4+_T(".bmp");
                        bitmap.Attach(SHLoadDIBitmap(pathsave4));
                        if(!SHLoadDIBitmap(pathsave4))
                        {
                                MessageBox(_T("未找到历史记录!"));
                                bitmap.Detach();
                                bitmap.LoadBitmapW(IDB_BITMAP5);

                        }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bitmap.Detach();
                }
                break;
        case 5:
                {
                        pathsave5=app->dao5+_T(".bmp");
                        bitmap.Attach(SHLoadDIBitmap(pathsave5));
                        if(!SHLoadDIBitmap(pathsave5))
                        {
                                MessageBox(_T("未找到历史记录!"));
                                bitmap.Detach();
                                bitmap.LoadBitmapW(IDB_BITMAP5);

                        }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m_bitmapS.SetBitmap(bitmap);
                        bitmap.Detach();
                }
                break;
        }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内存没有释放的原因,具体可参考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26/09/3e3c82ca-2fa3-4209-8be3-14c743f41c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内存没有释放的原因,具体可参考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26/09/3e3c82ca-2fa3-4209-8be3-14c743f41c21.html。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谢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