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如何控制服务

楼主:
   请教各位在win7系统下,如何停止一个windows服务。

    SC_HANDLE hSC = ::OpenSCManager( 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

    被认为拒绝访问?

网友:
是不是你的执行程序权限不够?

网友:
鼠标右击程序文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win7 确实对权限有了更多的限制,
所以编程的时候要注意权限的问题

比如只读就可以的话,就不要用ALL_ACCESS之类的了
很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A:
还想问问,如果希望能够通过提升权限的方式完成,可以吗?如何弄?

网友: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你讨论过同样的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27/09/7ff25331-8233-4ec1-be4f-8941716501a1.html

那个问题你解决了么?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

网友:
是呀。没有解决呀,一直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只能以管理员的权限运行,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问,如果希望能够通过提升权限的方式完成,可以吗?如何弄?

进程的身份是在加载时确定的,程序不能改变进程的身份,否则系统的这个安全机制就形同虚设了。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说法,系统设定了这个安全机制。应用程序就没有办法躲过了,是嘛?只能以管理员权限运行才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说法,系统设定了这个安全机制。应用程序就没有办法躲过了,是嘛?只能以管理员权限运行才行了嘛?

应该是吧,
我也不是很熟,只是听说win7和vista的安全机制增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说法,系统设定了这个安全机制。应用程序就没有办法躲过了,是嘛?只能以管理员权限运行才行了嘛?

可以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