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的Kernel区是存放什么的呢

楼主:
1.恒丰锐科2440的开发板, 有何kernel区, 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具体如下:

mtdpart info. (6 partitions)
name              offset            size        flag
------------------------------------------------
vivi            : 0x00000000        0x00040000     0  256k
param           : 0x00040000        0x00010000     0   64k
logo_lcd        : 0x00050000        0x00040000     0  256k
logo_vga        : 0x00090000        0x000c0000     0  768k
kernel          : 0x00150000        0x00300000     0    3M
ce              : 0x00450000        0x03bb0000     0   59M+704k

网友:
你的系统可能是使用了BINFS格式,此格式下可以先加载kernel到RAM里运行,而先不用加载CE那部分,kernel里面包含了一些核心部分的组件,以达到快速启动的作用,奇怪的是为什么你的NAND里没有EBOOT,也可能是EBOOT放在了NORFLASH上吧,呵呵

网友:
呵呵
boot是vivi的
知道kernel          是放什么了,是厂家放Linux内核,不知道把他删除有副作用没。

网友A:
这个3M显然是用来放XIP的部分的。
如果使用了BINFS/IMGFS,就会有这样的两个部分。
XIP部分(也就是你说的Kernel区),是全部加载到物理RAM的部分,其余部分(CE区)留在Flash上。

另,没有eboot是因为你的板子使用了vivi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M显然是用来放XIP的部分的。
如果使用了BINFS/IMGFS,就会有这样的两个部分。
XIP部分(也就是你说的Kernel区),是全部加载到物理RAM的部分,其余部分(CE区)留在Flash上。

另,没有eboot是因为你的板子使用了vivi引导。

好像开发板没有用到XIP,kernel应该是放linux内核的,是系统默认启动分区
当发现ce分区不存在时启动这个区

网友:
结贴了
多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