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法注册表?

楼主:
请教输入法注册表,为什么有的输入法注册表如下形式: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e0010804]
    "Layout Text"="Intelligent IME 98"
    "Ime File"="T9IME.dll"
    "Keyboard Layout"="00000409"

而有的是如下形式:
[HKEY_CLASSES_ROOT\CLSID\xxx]  xxx为你的输入法dll的GUID,此GUID与你的输入法程序代码里注册的GUID一致
@="XXX"    xxx为你的输入法在输入法框里显示的名字,例如你的输入法显示为"T9输入法"
[HKEY_CLASSES_ROOT\CLSID\xxx\DefaultIcon]  xxx为上述GUID
@="xxx"   xxx为你的输入法dll参数,表示dll里面的显示图标,例如file://windows//T9.dll,0 表示显示图标是调用T9.dll里的图标。
[HKEY_CLASSES_ROOT\CLSID\xxx\InprocServer32]  xxx为上述GUID
@="xxx"   xxx为输入法dll位置,例如file://windows//T9.dll
[HKEY_CLASSES_ROOT\CLSID\xxx\IsSIPInputMethod]   xxx为上述GUID
@="1"
请教以上两种输入法注册表的有何区别,是不是跟输入法源代码里的实现有关,还是跟输入法的结构有关??两者是否可以互相转换?

网友:
第二种没有见到过,keyboard driver的mdd层代码中有对第一种的处理

网友:
第一种见过多些,第二种少些,不过,没什么大的区别,在帮助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
在public的reg有这样的例子的

网友:
以前加T9输入法时,采用的是第一种,第2中貌似在common.reg中见过,你看下帮助文件吧

网友:
第二种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在WinCE5.0上搞了一个输入法,用的是第二种,

两者有啥区别俺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同平台用法不同呢。

网友:
还有说句..楼主不厚道..怎么把分全给四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