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4421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art.h"
sbit                sdi=        P1^4;
sbit                sck=        P1^5;
sbit                nsel=        P1^6;
sbit                sdo=        P1^7;

unsigned char workflag;
unsigned char rxdata[16];        //16,接收数据存储器组
unsigned char txdata[16];        //16,发送数据存储器组
bit revframe;

unsigned char spirevbyte();
unsigned int spirevtwobyte();
void spisendbyte(unsigned char x);
void spisendcommand(unsigned int x);
void txregframe();
void fiforxframe();
void ia442x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comdata[16];
bit flag=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
    UART_Init();
        P1=0xcf;
        txdata[0]=0x2d;
        txdata[1]=0xd4;
        txdata[2]=0xfa;
        txdata[3]=0x01;
        txdata[4]=0x55;
        ia442xinit();
        spirevtwobyte();
        spisendcommand(0x8288);                        //;电源管理
        while(1)
        {
                spisendcommand(0xca83);                //;FIFO COMMAND
                while(1)
                {
                        sdi=0;
                        nsel=0;
                        if(sdo)
                        {
                                fiforxframe();
                                if(!revframe)        break;
                                revframe=0;
                send(rxdata[2]);
                                break;
                        }
                        if(flag)
                        {
                ES=0;
                            txregframe();
                flag=0;
                RI=0;
                ES=1;
                                break;
                    }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RI为串行口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在串行口允许接收时,每接收完一个串行帧,RI置1
    {
      txdata[4]=SBUF;
      flag=1;
      RI=0;
    }
}

void ia442xinit()                                        //;ia442x初始化
{
        spisendcommand(0x80dd);                //;配置命令,fd-915M,dd-433M
        spisendcommand(0x820c);                //;电源管理
        spisendcommand(0xa080);                //;频率设置
        spisendcommand(0xc623);                //;波特率设置
        spisendcommand(0x9483);                //;接收控制
        spisendcommand(0xc2ec);                //;数据滤波
        spisendcommand(0xca81);                //;FIFO COMMAND
        spisendcommand(0xc4e7);                //;AFC COMMAND
        spisendcommand(0x9840);                //;TXCTRL
        spisendcommand(0xffff);                //;WAKEUP
        spisendcommand(0xc80e);                //;间歇工作
        spisendcommand(0xc060);                //;时钟输出
}

void fiforxframe()                                //;ia442x接收一帧数据
{
        unsigned char i,n;
        spirevbyte();
        spirevbyte();
        rxdata[0]=spirevbyte();
        nsel=1;
        if(rxdata[0]==0xfa)
        {
                sdi=0;
                nsel=0;
                while(!sdo);
                spirevbyte();
                spirevbyte();
                rxdata[1]=spirevbyte();
                nsel=1;
                n=rxdata[1]&0x0f;
                for(i=0;i                 {
                        sdi=0;
                        nsel=0;
                        while(!sdo);
                        spirevbyte();
                        spirevbyte();
                        rxdata[i+2]=spirevbyte();
                        nsel=1;
                }
                revframe=1;
        }
        spisendcommand(0xca81);
}

void txregframe()                                        //;ia442x发送一帧数据
{
        unsigned char i,n;
        unsigned int u;
        spisendcommand(0x8228);
        n=txdata[3]+4;
        for(i=0;i         {
                nsel=0;
                while(!sdo);
                u=0xb8;
                u<<=8;
                u+=txdata;
                spisendcommand(u);
        }
                nsel=0;
                while(!sdo);
                spisendcommand(0xb8aa);
                nsel=0;
                while(!sdo);
                spisendcommand(0x8288);
                spirevtwobyte();
}

void spisendcommand(unsigned int x)        //;写指令
{
        unsigned char comdata1,comdata2;
        unsigned int a;
        a=x;
        nsel=0;                        //为什么要置0????nsel低电平有效??
        comdata2=a;
        comdata1=a>>8;
        spisendbyte(comdata1);
        spisendbyte(comdata2);
        nsel=1;
}

void spisendbyte(unsigned char x)        //;写8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i,bytedata;
        bytedata=x;
        for(i=0;i<8;i++)
        {
                sck=0;
                sdi=bytedata&0x80;
                bytedata=bytedata<<1;
                sck=1;                                                //第22页那个时序图
        }
        sck=0;
        sdi=0;
}

unsigned int spirevtwobyte()                        //;读状态
{
        unsigned int u;
        nsel=0;
        u=spirevbyte();
        u<<=8;
        u+=spirevbyte();
        nsel=1;
        return(u);
}

unsigned char spirevbyte()                                //;读8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i,bytedata;
        sdi=0;
        sck=0;
        bytedata=0;
        for(i=0;i<8;i++)
        {
                sck=1;
                bytedata=bytedata<<1;
                if(sdo)        bytedata+=1;
                sck=0;
        }
        return(bytedata);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j=0;j         {
                for(i=0;i<112;i++);
        }
}
这是例程,我有点没看明白(主循环)。望解释一下,感谢了!!!

网友:
判断sdo为0否?是什么用 我看IA4421的中文资料没有看明白

网友:
好像是判断是否sdo对应管教是否有接受到数据,
如归没有接受到数据,则发送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