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ocket断言错误

楼主:
我用CSocket传输文件,接收时会出现断言错误:socketcore.cpp,line: 1466,我看了一下这个文件,断言是OnSocketDead函数里的assert(hEvent!=Null)这句,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hEvent的值为空了,原因不明!

可能是内存覆盖

网友:
直接用 Windows Socket 比较好。

网友:
内存覆盖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贴一下我的代码吧,麻烦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
[code]while (true)
{

        CSocket sockSrvr;

        int createSucceed=sockSrvr.Create(pDlg->m_iPort);
        if(createSucceed==0)
        {
                continue;
        }

        int listenSucceed=sockSrvr.Listen();        //开始监听
        if(listenSucceed==0)
        {
                continue;
        }

        CSocket recSo;
        SOCKADDR_IN client;
        int iAddrSize=sizeof(client);

        int acceptSucceed=sockSrvr.Accept(recSo,(SOCKADDR *)&client,&iAddrSize);        //接受连接并取得对方IP
        if(acceptSucceed==0)
        {
                recSo.Close();
                continue;
        }
        sockSrvr.Close();
        char flag[FLAG]={0};
        if(recSo.Receive(flag,FLAG)!=2)
        {
                recSo.Close();
                continue;
        }

        CString fname;
        FILEINFO myFileInfo;
        recSo.Receive(&myFileInfo,sizeof(FILEINFO));
        int fileLength=myFileInfo.fileLength;
        CString strfileIp,strfileName,strfileLength;
        strfileIp.Format(L"%s",inet_ntoa(client.sin_addr));

        strfileName=myFileInfo.fileName;

        char buf[SIZEFILE]={0};
        CFile f(strfileName,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        //存文件

        int n=0;        //接受的字节数 0表示结束
        int temp=0;

        for(;;)
        {
                n=recSo.Receive(buf,SIZEFILE);        //接受
                if(n==0)                //0表示结束
                {
                        recSo.Close();
                        break;                //接受完毕
                }
                f.Write(buf,n);
        }
        f.Close();

}

网友:
while (true)
{

        CSocket sockSrvr;

        int createSucceed=sockSrvr.Create(pDlg->m_iPort);
        if(createSucceed==0)
        {
                continue;
        }

        int listenSucceed=sockSrvr.Listen();        //开始监听
        if(listenSucceed==0)
        {
                continue;
        }

        CSocket recSo;
        SOCKADDR_IN client;
        int iAddrSize=sizeof(client);

        int acceptSucceed=sockSrvr.Accept(recSo,(SOCKADDR *)&client,&iAddrSize);        //接受连接并取得对方IP
        if(acceptSucceed==0)
        {
                recSo.Close();
                continue;
        }
        sockSrvr.Close();
        char flag[FLAG]={0};
        if(recSo.Receive(flag,FLAG)!=2)
        {
                recSo.Close();
                continue;
        }

        CString fname;
        FILEINFO myFileInfo;
        recSo.Receive(&myFileInfo,sizeof(FILEINFO));
        int fileLength=myFileInfo.fileLength;
        CString strfileIp,strfileName,strfileLength;
        strfileIp.Format(L"%s",inet_ntoa(client.sin_addr));

        strfileName=myFileInfo.fileName;

        char buf[SIZEFILE]={0};
        CFile f(strfileName,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        //存文件

        int n=0;        //接受的字节数 0表示结束
        int temp=0;

        [color=#FF0000]for(;;)
        {
                n=recSo.Receive(buf,SIZEFILE);        //接受
                if(n==0)                //0表示结束
                {
                        recSo.Close();
                        break;                //接受完毕
                }
                f.Write(buf,n);
        }[/color]        f.Close();

        /*******************************************************/
}

问题好像处在红色部分

网友:
红色?难道偶色盲了。

hEvent在代码中压根就没有出现,晕!

网友:
hEvent是系统的代码,socketcore.cpp里面得,这是我的代码,不好意思,我没有弄好,红色指的是这段:for(;;)
    {
        n=recSo.Receive(buf,SIZEFILE);    //接受
        if(n==0)        //0表示结束
        {
            recSo.Close();
            break;        //接受完毕
        }
        f.Write(buf,n);
    }
    f.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