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那里能搞到RIL.lib的源代码?

楼主:
我装了Platform Builder CE 6.0 ,在CellCore文件夹下也找到了RIL层的源程序,但是我却没找到RIL.lib中函数的实现,也就是Ril.def中定义的导出函数。比如:
RIL_Initialize
RIL_InitializeEmergency
RIL_Deinitialize
RIL_EnableNotifications
......

请问这些函数的源程序在那里能够搞到哈?谢谢

网友:
MS没有开放它的源代码

网友:
CE60下也许有

网友:
本来RIL只有CE6.0下有

网友:
如果是moblie的话,具体厂商的RIl代码,可能不同。但是MS提供参考的RIL,AKU里面有。

网友:
src\private\cellcore\comm\ril\core\status.cpp

网友:
你说的那些函数位于RIL的Proxy层,
微软没有开放那些源代码。
但是它的工作流程其实很简单,
每个函数其实就是发送一个命令码和对应参数到底层RIL Driver的一个叫的流接口函数RIL_IOControl去了。
举例比如说你调用了RIL_GetCallList,
那么就会发送一个IOCTL_RIL_GETCALLLIST给RIL_IOControl,
这个叫RIL_IOControl的函数就会帮你调用函数RILDrv_GetCallList。
然后针对不同厂家的GSM模块,我们可以自己修改RILDrv_GetCallList的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