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法下载

楼主:
求:ISP下载接口电路

网友:
并口下载线,网上电路一堆的,,而且电路也简单,你多看几个对比一下,就可以了。一般芯片都是用244,也有的用373,573等。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同志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不一样,这问题无解...

就和让你去买电阻

啥都不给你说一情况.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是STC89C52单片机,板子只有ISP下载接口,所以想求一ISP下载电路。

网友:
STC的单片机ISP下载电路在它的datasheet里面就有啊。就是普通的串口RS232电路。
然后在STC的主页下载一个烧录程序安装后就能下载了。
实在不知道弄可以打他们客服电话啊

网友:
STC的太简单了。一个232就结束了。

网友:
STC就一个232 ,很简单,楼主去看看DATASHEET。
另外STC 有个问题,我们曾经用STC做过项目, 当时下载时遇到个问题,就是它对USB转232的数据线要求稍微高点 ,我们便宜的转换线都下载不进去,稍微好点的线下载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