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编译SDK出错

楼主:
If you click Yes to continue, you may receive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that is generated by the SDK build: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sysgen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gen没有成功

那怎么设置?

网友:
不是设置的问题,需要编译CE系统成功后,才能生成SDK的

网友:
楼上正解,必须将platform编译成功后才可以生成SDK,因为生成SDK时需要sysgen产生的文件的。。。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错误……

网友:
build SDK必须在系统正常编译之后,先选择sysgen and build。然后选择make image。然后new SDK,build 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