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系统启动时停在了SchedInit函数中

楼主:
各位,我使用wince4.2+s3c2440,使用的是大页FLash,烧些完NK后,系统启动停在了Private下的SchedInit函数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1. 通常是 scheduler 的 timer interrupt 沒進來, 才會停在那, 不過這部份應該在 BSP 都已處理好了, 應該不會這樣子啊

2. 你如何確定是在 SchedInit 內, 可否將你的 debug message 一起提供出來讓大家一起參詳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楼主有什么信息提示?

这样不能判断问题所在的啊。

网友: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d95b800, extension: 00004800, length: 022a0000
[1] : start: 92000000, extension: 00008000, length: 03ff8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nan
HeapInit Done...----nan
enter initMemoryPool
exit initMemoryPool
enter ProcInit
exit ProcInit
enter SchedInit

我的debug信息就停在了这里,我在SchedInit函数最后加了exit SchedInit信息,结果没有出来,于是我多加了几条信息,最后能够确定系统在执行这句
MDCreateThread(pCurThread, pStack, pCurProc->e32.e32_stackmax, (LPVOID)SystemStartupFunc, 0, TH_KMODE, 0)时停住了
这好像应该是创建SystemStartupFunc线程的,不知怎么会停在这里?

网友:
各位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