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prs上传过来的ID号上传协议中如何正确得到id号?

楼主:
gprs模块连接服务器后发送自己的id号, ID号的格式为:AAH+01H+ID(10 byte)+LRC(1 byte)+0DH

我测试发现传递到服务器显示为:?8110001115?
如何获取:8110001115(为实际id)
刚开始我这样理解:id号的格式为AAH+01H+ID(10 byte)+LRC(1 byte)+0DH
那么我就从第三个字符开始截取10个字符就可以得到id号,但是发现获取的id不正确,结果是:?811000

网友:
用byte数组存放接收到的内容,数组从0开始的,所以从数组的第2个元素开始,取10byte就是ID了。

网友A:
由于0xAA和0x01都是不可见字符,如果用字符串截取,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0xAA和0x01都是不可见字符,如果用字符串截取,可能有问题。

具体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服务器软件你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啊?

网友:
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在byte数组Arr,

string ID="";
for(int i=0;i<10;i++)
{
    ID=ID+Arr[i+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软件你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啊?

用c语言写的!

网友:
;
memcpy(ID,&RecData[2],10);  /*RecData是接收到的unsigned char 数组*/

网友:
汗。。完全是语法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