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2.2下用CF卡启动失败,请大家帮忙检查一下

楼主:
用的SBC是ibase的MB890fc,2GB的CF卡,tornado2.2
做好引导盘后,屏幕显示:
0x2f7e5c(tBoot): cbioWrapBlkDev:BLK_DEV pointer 0x002ffee8 appears invalid.
WARNING: Failed to create 0 bytes of disk cache ATA disk /vxboot/ configured without cache
0x2f7e5c(tBoot): cbioWrapBlkDev:BLK_DEV pointer 0x002ffee8 appears invalid.
0x2f7e5c(tBoot): cbioWrapBlkDev:BLK_DEV pointer 0x00000000 appears invalid.
Error creating partition manager : 850001
0x2f7e5c(tBoot): sysNvRammount : usrAtaConfig failed.
0x2f7e5c(tBoot): sysNvRamGet: open failed

auto-booting...
boot device          : geiPci
unit number          : 1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
host name            : h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0.139
host inet (h)        : 192.168.0.234
use(f)            : 0x0
can’t load bootfile!
Error opening file “/vxboot/bootrom.sys”,trying “/vxboot/bootrom.dat”
Error opening file “/vxboot/bootrom.dat”
[vxworks Boot]:

我是用98盘fdisk CF卡的,并激活。
然后format C:
就分了一个Dos主区(应该只要不大于2GB就可以了),检查下来是激活并FAT16格式的。
然后就是修改config.h,我的卡在目标机上是primary,slave,所以用的ata0,1

在config.h中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gei(0,0)h:d:\\vxWorks h=192.168.0.139 e=192.168.0.234 u=target pw=vxworks tn=target"
在BSP中修改有关ata配置的部分:
在config.h中包含定义:
#define INCLUDE_ATA /*包含IDE或EIDE(ATA)硬盘驱动*/
在config.h中将
#define SYS_WARM_TYPE SYS_WARM_FD
改为
#define SYS_WARM_TYPE SYS_WARM_ATA /*定义热启动设备为硬盘*/
并且把CF卡的一些参数也在对应的控制器和驱动项下修改完毕。
在config/bspname/pc.h中找到
#define ATA1_INT_LVL 0x9
改为
#define ATA1_INT_LVL 0xf /*定义中断请求号*/
运行torvars.bat,网卡驱动编译
然后在build里做bootrom(pentium,bootrom),完了以后
到所在目录下,mkboot g:bootrom(CF卡用USB读卡器连到主机,盘符为G),看到卡里有了bootrom.sys,且是连续的。

生成vxworks映像,并放在D盘,FTPSERVER也配置好。
CF卡挂主机,开机后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做了几十次,一直这样,快被烦死了。

中间试过一种用A盘生成bootrom.sys的,把CF卡做成DOS启动,然后把VXSYS.COM拷进去,然后挂目标机,运行LOCK C:
VXSYS C:
都提示正常。然后把A盘里的bootrosys拷进cf卡,把cf卡里的几个dos启动文件删了,上电启动目标机,结果:
auto-booting...
boot device          : geiPci
unit number          : 1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
host name            : h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0.139
host inet (h)        : 192.168.0.234
use(f)            : 0x0
can’t load bootfile!
Error opening file “/vxboot/bootrom.sys”,trying “/vxboot/bootrom.dat”
Error opening file “/vxboot/bootrom.dat”
[vxworks Boot]:

总之都不对,我觉得他的BSP应该已经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出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帮帮忙,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网友:
lock c:后
做mkboot c: bootrom?

网友:
我考虑好像是盘符不对在主机是G
到目标机上应该默认C

网友:
mkboot g:bootrom
这个过程中有问题没有??
或者换个CF卡试试,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换了个cf卡就正常了。
你可以这么做:详情见下面的网址。
http://www.docin.com/p-3000674.html
步骤类似。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mkboot g:bootrom后会windows提示不能做16位程序的提示,但是回车以后命令生效,生成的文件也是连续的。盘也换过了,问题依旧。楼上做的是pentium码,是否方便把配置文件让我看一下,位iguji是config文件修改有问题,但是自己是美找出来。我的邮箱lenova002@yahoo.com.cn,QQ 45198631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