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 中断是怎样进行的??
什么时候有中断申请,是从TR0=1开始就申请中断了吗???
什么时候响应中断
帮帮忙,一个人很难学...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num=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定时器0
        temp=0xfe;
        P1=temp;
        dula=1;
        P0=table[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40)
                        {
                                aa=0;
                                num++;
                                if(num==16)
                                        num=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中断1秒,数码管加1
}

网友:
定时器中断。
设好定时器初始值 TH0/TL0,开始启动定时器0。
当TH0/TL0溢出,就是超过最大值时,会产生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位被置1,单片机就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地址开始执行中断程序。

TR0只是使能定时器0。EA=1; ET0=1;是允许定时器0产生中断。

网友:
我最近也刚学单片机,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
设好定时器初始值 TH0/TL0,开始启动定时器0。
当TH0/TL0溢出,就是超过最大值时,会产生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位被置1,单片机就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地址开始执行中断程序。

TR0只是使能定时器0。EA=1; ET0=1;是允许定时器0产生中断。

1.TR0=0就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了吗??
2.如果有两个定时器,那也是不是同时进入中断子程序?

如:下面
过一秒钟时,数码管LED减一次数,同时锋鸣器响一下

过一秒,数码管减一次,显示X1;然后再过一秒,锋鸣器响一次,为Y1,
是不是 :这样过一秒钟就出现   X(n),与Y(n+1)?
还是:   X(n)与Y(n)

#include
unsigned char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table[]={0xf8,0xf9,0xfa,0xfb,0xfc,0xfd};
sbit d1=P3^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shu;
uchar bai,shi,ge,t0,t1;
void inti();
void delay(uchar time);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
        inti();
        while(1)
        {
       display(1,2,3,bai,shi,g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d1=0;
       delay(5);
       d1=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if(shu==111)
                {
                        TR1=0;
            TR0=0;
                }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
}
void inti()
{
        t0=0;
    t1=0;
        shu=567;
        TMOD=0x1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delay(uchar time)
{
        uchar i,j;
        for(i=time;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1=table[0];
        P2=number[aa];
        delay(1);
        P2=0xff;

        P1=table[1];
        P2=number[bb];
        delay(1);
    P2=0xff;

        P1=table[2];
        P2=number[cc];
        delay(1);
        P2=0xff;

        P1=table[3];
        P2=number[bai];
        delay(1);
        P2=0xff;

        P1=table[4];
        P2=number[shi];
        delay(1);
        P2=0xff;

        P1=table[5];
        P2=number[ge];
        delay(1);
        P2=0xff;
}

网友:
楼主该找本基础书先看一遍

网友:
TR0=1就启动T0了
两个同时中断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真的这样,那就要看谁的优先级高
优先级相同,T0的先得到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