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实现灯的闪烁??谢谢!!

楼主:
就最简单的彩灯轮回着闪烁是怎现的,
  假如现在给你一串灯泡。知道电流什么的属性。
怎样实现???!!!

网友:
这种东西好像一般采用PWM控制, 控制周期和占空比. 没做过, 随便说说.

网友:
您是想用单片机来实现吗?如果是的话就用单片机驱动D/A进行数模转换来驱动灯泡实现流水灯效果,还需要功率放大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在单片机IO实现流水灯了,这个网上大把多啊。这样的东西是单片机的第一个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在单片机IO实现流水灯了,这个网上大把多啊。这样的东西是单片机的第一个程序的。

网友:
这种东西的资料网上大把的是,就是这个入门的

网友B:
随便找个单片机教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单片机教程就行。

那确实 第一个 例子 好像 就是 讲这个的

网友:
!!谢谢大家!!
还是希望尽量说得系统一点!!
谢谢!!

网友:
一般说来,那些灯泡都是单色的,做一些定时器,无论是使用单片机或者是模拟电路的定时器都可以搭配出来闪烁效果。

网友C:
不是大家不能说明白,而是这东西就是只要简单了解MCU就能实现的功能。实在没啥可说明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家不能说明白,而是这东西就是只要简单了解MCU就能实现的功能。实在没啥可说明的啊~~

楼主,就是只能说到这里了,其余的工作你要自己作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每个I0口接一个灯, 对定时器进行编程, 到时间就把对应的IO口拉高或者拉低~~~~

最简单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