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5.0与win7兼容吗?

楼主(2010-04-23):
platform builder 5.0与win7兼容吗?
我想在win7上装platform builder 5.0,请问它能在win7下正常运行吗?
上装
builder

网友A:
好像是要安装补丁吧。
之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而且解决了。
你可以查下旧帖。

网友B:
直接安装肯定不行,肯定需要补丁,不过好像补丁还没出来

网友C:
安装是不可以的, 但是只能能够解决。。。 你去网站上找一下

网友D:
我在属性中选择了以兼容模式运行,还是在安装过程中出现兼容性问题,我忽略掉了,直接运行。目前已装好,测试了一个程序,没有问题。发现了问题再提出来,谢谢了!

网友E:
可以,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补丁。
解决办法可以看看的我blog.
http://blog.eeworld.net/AAa_tnT/archive/2010/01/23/5249062.aspx

网友F:
顶一下楼上,我就是看了他的帖子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