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自动休眠?如何唤醒?如何自动检测电量和关机 ...

楼主(2009-04-26):
WINCE如何自动休眠?如何唤醒?如何自动检测电量和关机?
WINCE 如果闲置 一段时间如何自动进入休眠?
然后点触摸屏后是如何自动唤醒的呢?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在编译WINCE的时候做好?
还有就是检测到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如何自动保存文件和关机呢?
触摸屏
检测
如何
闲置
WindowCE

网友:
1.WINCE 如果闲置 一段时间如何自动进入休眠? ----------- 用RTC中断进入休眠,线程调用系统休眠函数SetSystemPowerState,最终会调用到OEMPowerOff
2.然后点触摸屏后是如何自动唤醒的呢?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在编译WINCE的时候做好? --------------你在OEMPowerOff下看你的唤醒中断是哪个,如果你要用触摸屏中断唤醒的话,必须看你的datasheep,触摸屏中断要能作为唤醒中断源。
3.还有就是检测到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如何自动保存文件和关机呢?------你要保存什么文件?这个可以在你要关机之前操作,你要关啥就关啥。至于关机那得你的硬件支持,比如某个GPIO可以截断你的电源,然后你去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楼上,晚上回去试下,结果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