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5下三星2440的定时器准不准

楼主:
驱动里用定时器来控制采样速率,每625ms采集一次,请问2440的定时器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
我说的精度是指每次时间间隔都是625ms,误差很小

网友:
现在遇到好奇怪的问题,设置定时器0,每625ms中断一次,单步调试时每次中断都是625ms左右,精确度很高,可是一把程序放到板子上跑,中断间隔很不准,每次时间如下: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1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85
DrvDispatchThread::time = 953
DrvDispatchThread::time = 88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150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85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19
DrvDispatchThread::time = 953
DrvDispatchThread::time = 88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88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19
DrvDispatchThread::time = 953
DrvDispatchThread::time = 757
DrvDispatchThread::time = 626
DrvDispatchThread::time = 757
DrvDispatchThread::time = 625
DrvDispatchThread::time = 626
这个差的太多了,为什么单步调试时可以达到那个精度,而在板子上单独跑却不能呢,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
反正 SetTimer 那个定时器肯定不准的,要是你驱动程序里面时钟配置正确的话 多媒体定时器 可以保证你的精度

网友:
这个精度用硬件定时器应该没问题的。
是不是 系统存在其他的Thread长期占用时间片,导致真个系统的性能下降了。

网友:
经过多次试验证明,我的驱动里用到的硬件定时器是没有问题的,是GetTickCount得到的结果不对,不知这个函数是通过什么得到的时间,还有我在应用程序里用SetTimer定时也是不对的,多媒体定时器也不对

网友:
软件的Timer精度有限的,还是用硬件定时器吧。

网友:
我用的时候也是不准,不过还能满足我们设备的精度要求

网友:
驱动里用定时器精度一般是够的,因为它不是采用系统定时器。如果是系统定时器那么精度就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