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找到学习嵌入式的方向

楼主(2010-05-22):
怎样找到学习嵌入式的方向
本人大三学生,学习的是电子类的专业.想着手嵌入式的学习.可不知道该走怎样的方向.对于单片机,我还是比较熟练的.不知是否该在硬件上继续深入,还是开始学习嵌入式系统.对于系统是一开始就学习LINUX 还是从较简单的UC/OS 学起 .想请各位高手,大虾帮忙出出注意,谢谢了
学习
linux

网友A:
嵌入式学习之路
目标:达到适应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嵌入式系统开发或嵌入式驱动开发的基本素质。
采用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软硬件开发平台(Linux和Arm)。

网友B:
电子专业的,应该没有什么操作系统相关的理论知识,因为我也是,呵呵。假如想从简单入手的话,建议ucos了。它虽然小,但是也算有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在里面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学哪个系统,操作系统一些基本的知识肯定要先补,特别对于电子的人来说。所以,学linux,wince,ucos,选择哪个都不觉得重要了,不过就是一种途径一个载体而已。

网友C:
学习学习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学哈子。听听高人指路。

网友:
USOS是运行在ARM7或是STM32上面的系统,WINCE和嵌入式LINUX是运行在ARM9级更高的CPU的,所以了如果你是准备在ARM7或STM32发展,那就学UCOS,或者的话就学嵌入式LINUX

网友E:
先学习Linux再利用arm9搞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