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ps数据读取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6-18):
请教关于gps数据读取的简单问题。
在windows ce 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一书中有一个关于gps信号读取的列子,我放到手机里为什么数据是一秒4位数据、一秒4位数据的收取,而且只有GPGSV数据,没有其他的,我用GPS Viewer软件设置串口4,4800接受正常,数据都是一秒一片数据,一秒一片数据。
求助@
数据

网友A:
那本书看过……
GPS用串口来读取数据……
只懂这些……

网友B:
你的代码呢?

网友C:
就是书上第10张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代码\10\GPSDemo的列子

网友D:
打开串口工具接收一下看看,GPS语句输出全不全,GPS模块设置只输出GPGSV语句,那你程序再牛,也只有这一句了

网友E:
我用网上下载的gps viewer 工具 是可以接受到全部数据的
接收到全部数据后解析位GPS数据。

网友F:
就算是GPS VIEWER也不能控制GPS芯片的。所以用这个看和串口工具直接看,应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