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下可以同时存在多个音频芯片吗,可以同时使用它们吗?

楼主:
我开发板上的6410有个AC97接口的芯片,由于项目需要,还得使用6410的PCM口、I2S口进行声音的传输,AC97的驱动是WAVEDEV2模型的,我想用它再改出PCM、I2S的音频驱动来, 我的问题是,如果可以的话,这3个音频驱动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A:
这三个驱动没有办法同时播放系统声音,MP3,不过你可以自己编写应用程序,将声音同时播放到不同的驱动里面,使用wav****一类的函数来操作。

当系统插入蓝牙时,有一个AudioGateway的中间件可以将系统声音转向到蓝牙设备,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声音如何同时播放到3个驱动里,用3个PlaySound吗?那如何得到3个音频设备的句柄呢

网友:
学习,我也在搞声音驱动I2S

网友B:
估计不行吧,ac97和IIS共用端口了,建议楼主用USB接口的音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行吧,ac97和IIS共用端口了,建议楼主用USB接口的音频芯片

纠正:6410有两个IIS接口。

网友:
一楼的是正解。
在实际开发中,用两个IIS分别做的wavedev2驱动,注册表信息prefix分别为WAV1和WAV2,可以用waveform(waveapi.dll)的函数waveOutOpen,将它的参数uDeviceID指定1或2就可以实现同时使用两个设备驱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使用系统自带的mediaplay,它同时播放的时候是使用的是一个驱动,所以要实现使用两个驱动就要自己写应用来调用waveOutOpen,或借鉴一下tcpmp的实现。

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wince的音频架构,这样你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是正解。
在实际开发中,用两个IIS分别做的wavedev2驱动,注册表信息prefix分别为WAV1和WAV2,可以用waveform(waveapi.dll)的函数waveOutOpen,将它的参数uDeviceID指定1或2就可以实现同时使用两个设备驱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使用系统自带的mediaplay,它同时播放的时候是使用的是一个驱动,所以要实现使用两个驱动就要自己写应用来调用waveOutOpen,或借鉴一下tcpmp的实现。

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wince的音频架构,这样你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谢谢指导,可是我不但想用IIS的驱动,同时用PCM的驱动,可以做到吗?

网友:
只要硬件控制器上不会相互干扰,就没问题
比如s3c2440就不行,iis和pcm不能同时使用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是正解。
在实际开发中,用两个IIS分别做的wavedev2驱动,注册表信息prefix分别为WAV1和WAV2,可以用waveform(waveapi.dll)的函数waveOutOpen,将它的参数uDeviceID指定1或2就可以实现同时使用两个设备驱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使用系统自带的mediaplay,它同时播放的时候是使用的是一个驱动,所以要实现使用两个驱动就要自己写应用来调用waveOutOpen,或借鉴一下tcpmp的实现。

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wince的音频架构,这样你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谢谢指导,可是我不但想用IIS的驱动,同时用PCM的驱动,可以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驱动没有办法同时播放系统声音,MP3,不过你可以自己编写应用程序,将声音同时播放到不同的驱动里面,使用wav****一类的函数来操作。

当系统插入蓝牙时,有一个AudioGateway的中间件可以将系统声音转向到蓝牙设备,你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驱动没有办法同时播放系统声音,MP3,不过你可以自己编写应用程序,将声音同时播放到不同的驱动里面,使用wav****一类的函数来操作。

当系统插入蓝牙时,有一个AudioGateway的中间件可以将系统声音转向到蓝牙设备,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开发中,用两个IIS分别做的wavedev2驱动,注册表信息prefix分别为WAV1和WAV2,可以用waveform(waveapi.dll)的函数waveOutOpen,将它的参数uDeviceID指定1或2就可以实现同时使用两个设备驱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使用系统自带的mediaplay,它同时播放的时候是使用的是一个驱动,所以要实现使用两个驱动就要自己写应用来调用waveOutOpen,或借鉴一下tcpmp的实现。
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wince的音频架构,这样你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顶贴+学习,都是经典呀!

网友:
谢谢各位,结贴了,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