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睡眠唤醒后,GPRS拨号连接还在,系统IP丢失,有解吗?

楼主:
PXA300的平台,OS是CE5.0,用RAS实现GPRS的拨号,并且可以浏览网页,用GetAdapterInfo可以看到系统IP为GPRS连接的IP

睡眠唤醒后(睡眠没关模块),GPRS的连接仍然存在,可是系统的IP丢失了,不能上网或者传输数据,用CE6.0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换过不同的模块,问题同样存在

貌似是TCP/IP出了问题,唤醒后用GetAdapterInfo是看不到GRPS连接的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解吗?

网友:
睡眠时,GPS模拟断电了吧!

网友:
没断电,我用电话拨过,能拨通

网友: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是写程序用gprs与服务器同步数据,每次启动程序时检测一下重连就得了

网友:
如果要断开再重连的话,需要的时候会比较长,中间还要打开关闭串口和修改串口参数,如果频繁睡眠唤醒的话,会死机或者唤不醒啊

网友:
睡眠唤醒,重连GPRS连接是肯定要做的,除非你的程序让系统进行"假"睡眠

网友:
CE6上睡眠是不用重连的

CE5上RAS连接任然还在,模块和移动服务器也保持连接,只是IP的Interface和IP地址丢失了

网友:
重新连接一次吧。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