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上运行VxWorks,可用的集成开发坏境有哪些可选?

楼主:
 PowerPC上运行VxWorks,可用的集成开发坏境有哪些可选?
风河公司的ICE,价格有些贵,用一万多美金。
请问除风河的ICE外,还有哪些公司的集成开发环境可以使用,价格便宜,但开发难度相比风河的变化不大。

网友:
产品开发,所以开发环境要稳定(不要莫名地出错或warning)。

开发环境最好是现行大多数公司里面使用的ICE

网友:
你好,你能不能详细地说明。
我将增加分值
引用 网友A:
workbench ...

网友:
一个说的是调试工具,一个说的是开发工具

网友:
那我想问问,workbench与tornado的区别是什么? 我现在是想用PowerPC上运行VxWorks

网友:
VXWORKS5.5.1以前的集成开发环境叫TORNADO,VXWORKS6.0以后的集成开发环境叫WORKBENCH

网友:
开发较新的PowerPC要用workbench。
以前的就Tornado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了解交叉编译,可以直接使用VC的开发环境

网友:
你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什么?写代码?建工程?编译?调试?
写代码:相信你不会用风河的东西,好的代码编辑器多的是;
如果是建工程,workbench和tornado是有提供类似于VC那样的图形化建工程方式,不过建议还是自己写makefile,写makefile不是很难,但在工程大了以后,比图形界面建的工程有利多了,因为你很容易对工程进行控制和选择性的做一些特殊的事情。
编译:如果你都会写makefile了,这个不是问题。准备好一个批处理再和代码编辑器结合下,比风河提供的IDE好多了。
调试:你要调的是硬件还是软件?如果不管硬件,无需ICE。而直接使用tornado或者workbench。不过如果你的项目很大,其实,这两个也都很不好使,速度太慢了。一般来说,通过shell和打印这几个最基本的手段,实际效果比用tornado那种单步调试的方法好多了。